这样接线会出现怎样的结界,,期待中..

楼主(2009-02-23):
最近看到一贴是这样接线法的,,,..
如果再改成这样会出现什么后果.

楼主:
第二张图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
两张图启动按钮按下的瞬间都有可能引起左边相和中间相短路,非常危险!

网友B:
有必要这样做吗?
单相380V回路控制作成这样
危险

网友C:
去掉KM下的那根线,用辅助触点自锁

网友D:
这样接很危险啊,要造成短路现象的发生,千万不可

网友E:
这是什么啊,谁这么接啊

网友F:
这是控制电路中很低级的错误!点动得相间短路,后果严重!

网友G:
不知楼主为什么这样做,还是用书上说的做吧。有些危险

网友H:
改了以后就短路了

网友I:
第一张图好像没什么问题,改后就会短路的

网友J:
第二张图要短路的.很危险!

网友K:
第一张图没什么问题吧,    危险在哪 知道的请说明一下.

后两张很危险.

网友L:
控制电路有380V本身就不是很合理吧!第一附图不会短路,第二幅图必须短路!

网友M:
浪费材料,危险系数大

网友N:
如果是老师教得你趁早还给他,要是你自己想象的我劝你该行吧,生命只有一次,行行都能干这一行你就别干了让人操心啊!

网友O:
没看懂。这么做我想是肯定短路

网友P:
以上两种改动均可出现短路事故:
1、km总是闭合的,即电机总在工作,按下sb1就会短路;
2、按下sb1就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