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3):
为了消耗库存,用大马拉小车,但是看变频器设置中有功率的参数设置,它只能上下浮动一个规格,也就是设置值肯定比实际值大。

现场使用中,经常出现10的报警,也就是过载了。感到十分奇怪,在线等待大家的解答,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电机有问题了,你看看电机是不是有堵转现象,绝缘情况如何。

楼主:
电机是一个风机,负载很小,是运转一会儿以后出现的报警,谢谢。

楼主:
是不是vlt2800系列的,必须在参数设置中使驱动器和电机功率相匹配后才能使用?

楼主:
过载的原因,可能提供的信息不全面,嗬嗬。不过,希望了解该变频器性能的工程师,能对上个回复给个明确答复。

是不是vlt2800系列的,必须在参数设置中使驱动器和电机功率相匹配后才能使用?

还是大马拉小车直接就可以用,即使设置功率大于实际功率也没问题?

网友B:
DANFOSS 2800系列没有代码为10 的报警呀;
是不是100;

网友C:
这样用应该不会出现过载的现象,可能是电机卡住了,或是有别的故障,再仔细查查

网友D:
采用V/F控制模式,大马拉小车不会有问题,更何况是风机负载了,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