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3):
它是把气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装置,即利用输入气信号的变化引起可动部件(如膜片、顶杆等)的位移来接通或断开电路,以输出电信号。气电转换器按输入气信号压力的大小分为高压(>0.1MPa)、中压(0.01~0.1MPa)和低压(<0.01MPa)三种。高压气电转换器又称之为压力继电器。  更多:http://www.mc-saic.com/
左图所示为低压气电转换器,硬芯3和焊片1是两个触点,无气信号输入时是断开的。有一定压力气信号输入时,膜片2向上运动带动硬芯3和限位螺钉11接触、与焊片1接通,发出电信号;气信号消失时,膜片带动硬芯复位,触点断开,电信号消失。调节螺钉11可以调整接受气信号压力的大小。右图所示为压力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固,输入气信号使膜片4受压变形去推动顶杆3启动微动开关1,输出电信号。输入气信号消失,膜片4复位,顶杆在弹簧作用下下移,脱离微动开关。调节螺母2可以改变接受气信号的压力值。其结构简单,制造容易,应用广泛。
使用气电转换器时,应避免将其安装在振动较大的地方。并不应倾斜和倒置,以免产生误动作,造成事故。http://www.mc-saic.com/

网友A:
气压在临界点时不好控制
触点抖动的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B:
高压的才大于0.1MPA?好像不太确切。最大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