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元件基础知识

楼主(2009-02-23):
执行元件
气动系统常用的执行元件为气缸和气马达。气缸用于实现直线往复运动,输出力和直线位移。气马达用语实现连续回转运动,输出力矩和角位移。
一、气缸的分类及工作原理           上仪网:http://www.1718sh.com/
1.气缸的分类
气缸主要由缸筒、活塞杆、前后端盖及密封件等组成,如图11.1.1所
示为普通 气缸结 构。
气缸的种类很多,分类的方法也不同,一般可按压缩空气作用在活塞端面上的方向、结构特征和安装形式来分类。现将气缸的类型和安装形式分别列于表11.1.1及表11.1.2中。
2.气缸的工作原理
所示双作用气缸为例。所谓双作用是指活塞的往复运动均由压缩空气来推动。在单伸出活塞杆的动力缸中,因活塞右边面积比较大,当空气压力作用在右边时,提供一慢速的和作用力大的工作行程;返回行程时,由于活塞左边的面积较小,所以速度较快而作用力变小。此类气缸的使用最为广泛,一般应用于包装机械、食品机械、加工机械等设备上。
3. 气缸的选用
1)根据工作任务对机构运动要求,选择气缸的结构形式及安装方式。
2)根据工作机构所需力的大小来确定活塞杆的推理和拉力。
3)根据工作机构任务的需求,确定行程。一般不使用满行程。
4)推荐气缸工作速度在0.5-1m/s走有,并按此原则选择管路及控制元件http://www.1718sh.com/

网友A:
不错,还是很详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资料很好,就是没看见图和表格,麻烦楼主把图和表格也一起传上来吧!

网友C:
看不到图,最好把维修中需要注意的地方也说一说,谢谢了!

网友D:
很全的资料。

网友E:
谢谢,学习一下。再详细一些就好了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再提供一些详细的资料啊,将图和表格提供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