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金CK160数控车床不启动故障。

楼主(2009-02-23):
我单位的大金CK160-3启动时出现故障:
番号:2009
提示信息是:TURRET MOTOR OVERHEAT ALARM(中文意思好像是说:转塔电机过热报警)
此车床转塔刀架是烟台出的AK3180,电机是博山特型力矩三相异步电机(YLER-5-6)
在上图红色圈中接线已经紊乱,由于说明书已经遗失,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请有相同机床的朋友或者懂得这种机床的朋友帮我发个正确的接线方法,和这个故障的排除方法。
我的邮箱:lcl2094_cn@sina.com

网友A:
电机过热故障,你先检查电机是否有堵转现象(用手盘动电机轴承,如果很轻松,说明没有堵转;相反,很难盘动,或者根本盘不动,说明电机堵转,可能是轴承卡死),然后检查电源是否有缺相,最后测量一下电机的绝缘情况(相间和相对地都要测)。

楼主:
非常感谢!
我检测过电机绕组跟热保护开关都是正常的,现在由于那个电机的接线已经被以前维修的人搞乱了,所以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把线恢复到正确接法。

网友B:
电机过热,看电机是否堵转,然后看看是不是过热保护开关坏了。

网友C:
接线够乱的,一时也看不出来啊

网友D:
发个零乱的图片上来,没用。说出故障,基本搞清原理就没什么难的了。深圳市帝皇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或许能帮到你。www.szasdjx.com.cn

楼主:
故障就是启动的时候报警,然后CRT显示屏显示:
番号:2009
TURRET MOTOR OVERHEAT ALARM
机器无法进入准备状态。
由于机器以前有人维修过,但是没有修好,接线被搞乱了,说明书也搞掉了。
开机就报警,电机根本没有上电。我测了热保护是好的。
从电气柜过来一根6芯电缆,其中3芯接电机,开机测量无电压;还有3芯无法确认接法。

楼主:
床子修好了。就是热保护一根线断了,故障比较简单,由于线路已经被以前维修人员接乱了,又没有说明书,所以理清线路花了不少时间。
这车床停了快半年吧,负责维修的人一直没修好。后来老总喊我这个有业余爱好的去修,总算不辱使命。修好后,公司奖励我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