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故障检修

楼主(2009-02-23):
1.指示灯不亮
1)断开电源,检查熔断器是否良好?若熔丝已熔断,应予以更换;若熔断器正常,则检查电源开关是否良好?若电源开关接触不良,应更换或维修;若用万用表测量电源开关的接触正常,则检查变压器两个输入、两个输出端是否有阻值?若测量结果均为无穷大,则说明变压器损坏,应重新绕制或予以更换;若测量数据正常,则检查整流桥路是否开路及连接线是否有虚焊?若是,则重新焊接。      上仪网:http://www.1718sh.com/
2)若外接220V电路良好,而放大器无电压输出,则说明放大器损坏,予以更换。
2.零点示值偏差高或偏低
1)调整滑线电阻,断开电源,松开滑杆螺钉,微调滑杆的位置,反复调整,当达到零位时将螺钉紧固。注意:每次调试后都要将螺钉拧紧,否则会自动移位,并产生严重失调,最好在初次调整时将滑杆的位置做好标记。
2)无法调整到零位。若供电电路正常,则说明桥路电阻失去平衡,必须检查桥路电阻是否变值或元器件(线路间)有无短路?若有,则必须重新调整桥路使之平衡。
3)零位偏差无法调整。若滑线电阻磨损严重,则予以更换。
3.示值偏差调整
若零位偏差,则按“零点示值偏差高或偏低”所述方法进行调整。
若量程误差,调节量程电阻即可。
4.示值不稳定来回摆动
1)检查滑线电阻有无断点,若有则予以更换。
2)若放大器增益太低,则提高放大器增益;若拉线盘与滚子之间的间隙太大,则减小之间间隙;若齿轮间隙增大,则在无法调节的情况下更换齿轮;若螺钉松动,则重新圃定好螺钉;若夹杂杂物使平衡机构在某一位置卡死,则认真清洗传动机构。注意:必须断开电源,且清洗结束后做好干燥处理,再通电调试。
3)若滤波电容漏电,致使记录曲线摆动的幅度较小,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此时应更换该滤波电容。
4)若外界干扰较大,如周围环境经常有大功率电机或电炉等工作,造成仪表短时间无规律的大幅度跳动,这对具有调节功能的仪表影响较大,这种情况下应增加一台稳压电源同是做好屏蔽工作,最好远离干扰源。
5)若稳压电源接触不良或测量电路、补偿导线等接触不良而造成的波动幅度高低不一致,这种现象一般与振动有关,可用敲击或碰动连接线的方法进行检查,检查时必须注意安全。
5.指针在平衡位置摆动,记录曲线不平滑
1)若滑线电阻接触处有污垢,则必须清洗干净,在做好干燥处理工作后,调整好触点位置。
2)若放大器增益偏低、机械齿轮及各种连接间隙太大,则必须调整好间隙、提高放大器增益。
3)若滤波电容漏电,则予以更换。
4)若外界磁场干扰,则应排除干扰源。
5)若电源稳压不定、变动性大,则用电源稳压器调整好电源电压。
6)若振动大,则应远离振动源。
上仪网:http://www.1718sh.com/

网友A:
比较有实际调整的指导意义,支持一下

网友B:
介绍的很详细,支持一下。谢谢

网友C:
不错的资料,对于自控维修工作有很大的作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