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3):
各位前辈好:
     我们一个NT5Z的屏出现低电池报警,但现在生产比较紧张,不敢瞎折腾,所以动手前想问各位前辈:NT5Z用什么型号的电池?如何更换?因为电池是内置的,师傅说不好换,可能要邮寄回厂家换,真的需要这么麻烦吗?
     等待中,希望各位不吝赐教,小妹在此先谢了,呵呵

网友A:
楼主查看一下使用说明书呀,上面应该教大家怎么更换电池,以及电池的型号,如果还不行,可以打电话咨询欧姆龙公司的售后工程师啊,应该可以解决的

楼主:
汗,就是没有说明书啊,在网上找的都是如何使用编程软件、、、

楼主:
厂家说换电池需要联系维修,真是麻烦啊

网友B:
NT系列的OMRON屏用的是与CQM1系列PLC一样的电池;3.6V;
NT5Z好像用的是3V的;

网友C:
NT5Z操作手册(中文):http://www.ca800.com/download/note_down.asp?id=18496
我刚才去看了,要注册,免费的。

网友D:
没用过,只能查找说明书或是咨询售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T5Z操作手册(中文):http://www.ca800.com/download/note_down.asp?id=18496
我刚才去看了,要注册,免费的。
我刚注册了,但还是下不了,哎,寄回去真是劳民伤财的

网友B:
就是普通的3V锂电池(电脑主板上用的那种),自己搞个换一下就行了;

楼主:
ZCMY:再问一句,有成功更换的经验嘛?现在没有备用屏,我怕万一整坏了耽误生产就成了罪人了,有点罗嗦,见谅哦
谢谢你啊,呵呵

网友B:
呵呵;
换这个不需要什么经验;拆开的时候小心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