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问题~~~

楼主(2009-02-23):
请问各位大师, 我用一个变频器和一个恒压供水控制器和一个远传压力表做恒压供水系统,怎么压力表上的显示值和控制器上的显示值不一致,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控制器可调,
变频器和远传压力表就可实现恒压供水,可以省去供水控制器.

网友B:
压力表传到控制器之间的信号线是不是受到周围强的电磁干扰,仔细检查一下,比如信号线是否和动力线路的距离不够,信号线的屏蔽层两端是否可靠接地,如果信号线很长,还可以考虑在中间对屏蔽层作一次接地!

网友C:
PID调节的不合理!

网友D: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你设定的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变频器上面显示的是什么单位的示值啊
可能是你的变频器的设置没有对应上水泵电机,但应该对使用没有影响的

网友F:
信号线多长,估计有衰减

网友G:
信号线的问题,要不就是有一个表有误差

网友H(2009-04-11):
校正仪表的量程,一般不会相差太大的

网友I:
你用的是那种仪表?
恒压供水这类仪表都应该有模拟量输入信号平移(或叫偏置)这类参数设定
调节时先要信号线的屏蔽是否已经在最佳状态
一般屏蔽交好时,只要调节输入信号平移就能使仪表显示与压力表的显示基本一致了
如压力变化后两边显示又不一致了的话
证明仪表与远传表之间有偏差
这时你就要试着调整一下显示上限一类的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