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3):
我们单位有一台桥吊上变流器型号:676DC5,起升一动全速就报UNBC故障,慢速没有问题的,那位大侠遇到过这个故障?能解释一下呢?

网友A:
是安川变频器吧,这是过流故障。
过电流跳闸及原因分析 变频器的过电流跳闸又分短路故障、运行过程中跳闸和升、降速过程中跳闸等情况。 1.1短路故障 (1)故障特点 a)第一次跳闸有可能在运行过程中发生,但如复位后再起动,则往往一升速就跳闸。 b)具有很大的冲击电流,但大多数变频器已经能够进行保护跳闸,而不会损坏。由于保护跳闸十分迅速,难以观察其电流的大小。 (2)判断与处理 第一步,首选要判断是否短路。为了便于判断,在复位后再起动前,可在输入侧接入一个电压表,重新启动时,电位器从零开始缓慢旋动,同时,注意观察电压表。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刚上升就立即跳闸,且电压表的指针有瞬间回“0”的迹象,则说明变频器的输出端已经短路或接地。 第二步,要判断是在变频器内部短路,还是在外部短路。这时,应将变频器 输出端的接线脱开,再旋动电位器,使频率上升,如仍跳闸,说明变频器内部短路;如不再跳闸,则说明是变频器外部短路,应检查从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的线路,以及电动机本身。 1.2、轻载过电流负载很轻,却又过电流跳闸。 这是变频调速所特有的现象。在V/F控制模式下,存在着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在运行过程中,电动机磁路系统的不稳定。其基本原因在于: 低频运行时,为了能带动较重的负载,常常需要进行转矩补偿(即提高U/f比,也叫转矩提升)。导致电动机磁路的饱和程度随负载的轻重而变化。这种由电动机磁路饱和引起的过电流跳闸,主要发生在低频、轻载的情况下。解决方法:反复调整U/f比。 1.3重载过电流 (1)故障现象 有些生产机械在运行过程中负荷突然加重,甚至“卡住”,电动机的转速因带不动而大幅下降,电流急剧增加,过载保护来不及动作,导致过电流跳闸。 (2)解决方法 a)首先了解机械本身是否有故障,如果有故障,则修理机器。 b)如果这种过载属于生产过程中经常可能出现的现象,则首先考虑能否加大电动机和负载之间的传动比?适当加大传动比,可减轻电动机轴上的阻转矩,避免出现带不动的情况。如无法加大传动比,则只有考虑增大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容量了。 1.4升速或降速中过电流 这是由于升速或降速过快引起的,可采取的措施有如下: (1)延长升(降)速时间 首先了解根据生产工艺要求是否允许延长升速或降速时间,如允许,则可延长升(降)速时间。 (2)准确预置升(降)速自处理(防失速)功能 变频器对于升、降速过程中的过电流,设置了自处理(防失速)功能。当升(降)电流超过预置的上限电流时,将暂停升(降)速,待电流降至设定值以下时,再继续升(降)速。

楼主:
对的,是安川的变流器。看了前面高人的分析,觉得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是电流故障,但不是短路问题。因为我全速带空载工作时,电流要达到60A左右,三档到四档空载电流要40A左右,40A工作时候,变频器不会出故障,全速时,变频器就会报故障,屏幕显示UNBC,但空气开关一个也没有跳闸,是不是电流不平衡呀?

网友B:
我是在上海洋山港工作的,这个问题我们公司遇到过的.这是变流器三相输入电流不平衡,请你用电流表检查你们设备输入电流,看看是否一样.

网友C:
看的有点糊涂了,是变频器,还是变流器
什么是变流器,没有用过的

楼主:
变流器和变频器其实是两个概念,变流器是整流那一部分,变频器是逆变的那一部分.我们是整流那一部分出现问题了.

网友D:
驱动板问题

楼主(2009-03-26):
楼上的朋友说的对,故障我已经修好了,是驱动板出了故障。希望还能和大家相互交流。

网友E(2009-05-08):
哪位大侠有安川656DC5和安川触摸屏的技术资料,请发至本人信箱fucaiwang2002@yahoo.com.cn或QQ:448473949

网友F(2010-09-24):
DC5
该故障为功率单元间电流不平衡
看看P1-05偏差检测值设定是否过小
   P1-06偏差检测时间时候过短
如不是肯定有触发板损坏了。必须换板

网友G(2020-09-17):
676DC5在重载情况下报PF2故障,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