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3):
请教,车间单梁的电葫芦,钩子的三相异步电机是5.5KW 电流15A,带电磁抱闸制动;起重3000KG,现在想搞个变频改造,变频器的选择和电路图设计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次搞没经验请指教!!!最好有能个实例啊!!!多谢!!!

网友A:
按变频器的说明书处理,单梁的电葫芦没什么特殊的.但是变频不如机械变速,力矩不会增加许多,如果设备有余量用变频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B:
单梁的电葫芦一般没有必要改,因为电机并不是普通电机,转子是锥形的

网友C:
还要考虑用电阻制动,电阻应该很大的

网友D:
完全可以改造!!对与选择变频器上要慎重考虑!!!!!

楼主:
谢谢大家!电机是异步电机,带电磁抱闸。选择变频器方面,还有具体的电路方面有啥注意的,请指点一下下!!!

楼主:
关于变频,有无传感器的矢量控制,还是要直接转矩控制呢?通用的变频器低频的启动力矩怕不行吧!

网友E:
没必要吧 !搞这么复杂

网友F:
完全可以改造,但是一定要注意改造过程中的细节,这个改造不是很难

网友G:
有改成功的 吗?

网友H(2013-06-17):
用三菱变频器A系列的,要附带刹车元件,刹车电阻。变频器的设置要设置好。我用过,7.5kw的

网友H:
电磁抱闸制动的电源要分开,独立控制。不要与变频器输出并联。

网友B:
如电机不是专用的锥形转子可以改

网友I:
我也认为电葫芦没必要改。把事情复杂化了。如果是天车,功率大的,可以考虑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