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3):
接触器线圈是 好 的  接头也没有事  但是就是不能自保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不会是自保的辅助触点不好吧,换一组试试看.

网友B:
电路图不会错吧呵呵,再看看按钮和接触器的开点。

网友C:
请检查一下是否线路上有无问题?

网友D:
如果以前用的好好的,能启动的话,肯定是辅助触点的问题!

网友E:
不自保是什么意思,用的辅助触点,还是用的其它的中间继电器
如果用的辅助触点,换一个再试试

网友F:
辅助触点是否好的,新的也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