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3):
为何我们厂流水线下有台交流马达驱动器,进线有标L1,L2,L3,为何这台是用的单相220V进变频器输出成了3相带动一个3相电动机工作,问题比较幼稚,但还请DX祥解

网友A:
其实变频器是AC/DC/AC的工作过程,输出是通过电子方式产生的"3相交流旋转"电流,与输入
是否3相无关.也就是说输入可以是直流.

网友B:
变频器的原理都是交-直-交,单相输入的用的单相整流;三相输入的用的三相整流,原理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点:220v输入的变频器输出最高电压也为220v 三相。

网友C:
大部分变频器是交流整流为直流,再逆变为交流,所以单相输入是可以的。还有很少一部分是交流直接变交流,单相就变不成单相了。前一种叫交-直-交变频器,后一种叫交-交变频器。

网友D:
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台达的比较多

网友E:
变频器按原理分有交-直-交,交-交两种

网友F:
对于一些功率较小的电机可以采用单项220输入变频器,三相220输出接电机。但是要注意电机绕组的接法。

网友G:
输出应该是三相220V的
松下的电机就是这样的 你查查看
它的低压是110V 220V就是高压了

网友H:
三相220V供电的变频器一般都可以用单相AC220V供电;

网友I:
有这样的变频器,一般都是小功率的
根据需要,使用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