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信

楼主(2009-02-23):
与三菱通信有;;通信阳离子发生错误,数据长度是不正常字样是什么没搞好啊?

网友A:
“通信阳离子”是啥

楼主:
有没人也遇到了类似的啊!前天还可以通信的.是F940GOT-SWD-C的屏

网友B:
F940GOT-SWD-C和什么通讯,那么复杂,还搞个阳离子出来,没听过这概念

网友C:
呵呵;
能与F940通讯的产品不多;
检查一下通讯设置及电缆;

网友D:
什么阳离子,听上去像是电泳设备

楼主:
用另外版本又弹出"收信错误0263:不知道是那没搞好?这通信真是什么问提都有?郁闷

网友B:
你到底是F940GOT-SWD-C和什么通讯呢,具体描述下啊

楼主:
各位很抱歉没说清楚,是和比记本电脑通信!数据线是自己做的,已经上下载几次了,不知怎的就不行,另外两次下载之间有没时间限制啊?上次下完一次后不到5分钟我又重新下载突然就不行了,停用了一天它又可以了,真是怪事!!

网友B:
下载没时间限制的,你的笔记本有串口吗?
这条线很简单的,FX-232-CAB-1,23对接,68短接对4,55短接

楼主:
有啊!就是和你说的一样制作的都正常使用了几次了,进触摸屏系统也进不去了

网友E:
迷糊中    待答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啊!就是和你说的一样制作的都正常使用了几次了,进触摸屏系统也进不去了

那可能是你的屏本身有问题了,可以让维修的人帮检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