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3):
今天看了一个窑温控制程序,用pt100测温,s7-200的输入模块为EM231,在把AIW0转换为实际温度时,T=(AIW0-6552)/131,式子里的6552和131是怎么来的,求教?谢谢!

网友A:
4--20mA对应一个温度范围的Y=aX+b

网友B:
在PLC控制系统里,热电阻或热电偶所测量到的值就是实际温度的10倍,也就是实际温度
T=AIW0/10
当然如果不稳定,你可以做一些滤波子程序

网友C:
呵呵;
你的EM231是EM231 AI4X12Bit还是EM231 AI2xRTD ?

网友D:
温度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 TC、EM231 RTD)也按照上述规律寻址,但是所读取的数据是温度测量值的10倍(摄氏或华氏温度)。如520相当于52.0度。

网友E:
好像不对啊,如果直接是热电阻模块的话,得到的数除以10就是真实值了

网友F:
EM231的模数转换是:单向是0-32000,双向是0-64000.测量温度应该是单向,也就是说0-20mA的信号对应的是0-32000数值,我觉得楼上说的对,PT100是输出4-20mA,所以4毫安时对应的数值是6400(上式出现的6551应该是修正值),测量范围是0-200度,那么一度对应的数值就是(32000-6400)/200=128(131修正),不知道这么解释你能明白吗?

网友G:
西门子S7-200系列自身带有滤波功能,请在“系统块”中的"输入滤波器"中设置。数字量和模拟量都可滤波

楼主:
回复应贴
谢谢楼上几位的指导,说的有道理。资料上只简单说用的模拟输入模块EM231。

楼主:
PT100接入模块时,用不用通过温度变送器(电流输入型)

网友B:
西门子的EM231共有3个类型:
1类型:4AI模拟量模块  模块型号:6ES7 231-0HC22-0XA0
2类型:热电偶模块       模块型号:6ES7 231-7PD22-0XA0
3类型:热电阻模块       模块型号:6ES7 231-7PB22-0XA0
如果你说的EM231是1类型就需要通过温度变送器,如果你说的EM231是3类型就不需要

楼主:
谢谢楼上,长知识了

网友C:
呵呵;热电阻及热电偶型的EM231直接读出的就是温度(带一位小数点);
EM231 AI4X12bit  只能测0~20mA信号,转换值0~32000;
你的输入信号是4~20mA,那么对应就是6400~32000了;

网友H:
应该是不用温度变送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