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3):
台式机开着的时候  这时我按笔记本电源接线板开关的时候  有时候会跳闸  合上闸后能够使用   这是怎么回事啊?????????以前没跳过啊 现在 差不多两天跳一次   ???为什么呢

网友A:
检查本子电源接零和接地?

网友B:
接触不良 打火

网友C:
首先先检查一下电源接线板,查查是不是接线板的质量问题。还有你那是多大的断路器开关啊?一个电脑和一个本应该没那么大的功耗的,我们单位这也有这样的事,不过是应为这里显示器开的比较多,初次上电的时候,启动电流比较大,才跳的。

网友D:
应该是电源插板有问题。

网友E:
看看接头是否接触好没有,看一下你家的开关是多大了,你家里有什么用电量大的电器没有,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F:
开关时间长了吧,反应不正常了,换个新的吧。

网友G:
开关有可能坏了

网友H:
你先换个插板试试,然后再看看空开是不是小了

网友I:
眺闸原因很多,过载,短路,接地啊我也有电脑,没接地只是时间长了摸电脑外壳有种触电的感觉呵呵,

网友J:
应该是接触不良导致的吧,换一个再试试

网友K:
换新的吧,对你的电脑有好处

网友L:
是电源插板有问题,接触不良 打火

网友M:
你看看你的在用电脑的时候,看看你的插座有没有松动。你在插电源的同时插座与插头的接触面紧不紧。松动就会引起打火跳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