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4):
单相是220伏电压。相线对零线间的电压。两相的是相线的a和b或c,之间的相电压是380,常见的用电器是380的电焊机。三相的是a.b.c之间的380v的相间电压。用电器是三相电380v的电机或设备。整将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电机电容不能代替励磁机。励磁机是定子线圈,和转子线圈同时送电才能转的有碳刷可调速的电机 。
三相电主要用于作为电动机的电源,即需要转动的负荷. 因为三相电的三个相位差均为120度.转子不会发生卡住现象.
试想:自行车一个踏板停在最底部,另一个在最高位置,这是踩上自行车的脚力是向下的,就可能卡住(当脚力的方向与两踏板连线一致的时候),或向后转,不一定能保证先向前转,需要用脚把踏板改变一点角度.
三相电就是为了形成这个角度,否则,人没必要搞那么复杂的三相电

三相电和单相电有区别。
三相电用于工业生产,其电压为360v
单相电用于普通居民生活,其电压为220v


--------------------------------------------------------------------------------
三相电,有4根线其中3根为220v火线,1根为零线,将任何一根火线与零线合起来使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市电,及220v电,但为了三相电的平衡,建议如果可能都接相应的负载是最好的。

能产生幅值相等、频率相等、相位互差120°电势的发电机称为三相发电机;

以三相发电机作为电源,称为三相电源;

以三相电源供电的电路,称为三相电路;

u、v、w称为三相,相与相之间的电压是线电压,电压为380v;

相与中心线之间称为相电压,电压是220v。

1,三相电源与单相电源的区别:发电机发出的电源都是三相的,三相电源的每一相与其中性点都可以构成一个单相回路为用户提供电力能源。注意在这里交流回路中不能称做正极或负极,应该叫线端(民用电中称火线)和中性线(民用电中称零线)。
2,按照规定,380伏(三相)的民用电源的中性点是不应该在进户端接地的(在变压器端接地,这个接地是考虑到不能因悬浮点位造成高于电源电压的点位,用户端的接地与变压器端的接地在大地中是存在一定的电阻的),供电方式是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中性点引出线)构成回路,在单相三芯的电源插孔中还接有一根接地线。这是考虑到漏电保护器功能的实现,(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是:如果有人体触摸到电源的线端即火线,或电器设备内部漏电,这时电流从火线通过人体活电器设备外壳流入大地,而不流经零线,火线和零线的电流就会不相等,漏电保护器检测到这部分电流差别后立刻跳闸保护人身和电器的安全,一般这个差流选择在几十毫安)如果,把电源的中性点直接接地(这在民用电施工中是不允许的),漏电保护器就失去了作用,不能保护人身和电器设备的短路了。
--------------------------------------------------------------------------------
三相电一般是380付的,有四根线,其中三根是火线,一根是零线;380伏的电是作为工业用电.
二相电一般是220伏的,有二根线,其中一根是火线,一根是零线.220伏的电是作为民用电,或者小形机械用电.
--------------------------------------------------------------------------------
三相电可以提供更加合理的动力能源,在作为电动机能源方面,不需要其他的东西,只要直接把三相电接到电动机上,电动机就可以运转。如果是单向电动机,还需要在给电动机加一个复杂的东西才能保证电动机运转。
--------------------------------------------------------------------------------
有区别。三相电380伏。单相电220伏。所谓三相电是指三相火线,相邻火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没有零线.因此只有三相负载相同情况下(例如,三相电动机),才能适用三相电,此时由于三相电的电流矢量和为0(这三相电之间互成120度角,所以之和为0)这时不需要中线(相当于零线)
三相异步电机由定子和转子组成,它的定子绕组是三相对称绕组,使用对称电源。
两相电机指定子具有2相绕组的电机。两相电机分为驱动和伺服两大类。大部分家用电器和小型电器  中使用的(单相)异步电机属于两相驱动电机。控制用的两相伺服电机,定子的两相绕组分别为激磁绕组和控制绕组,在空间相差90度电角。

网友A:
好像是380v吧

网友B:
"二相电一般是220伏的,有二根线,其中一根是火线,一根是零线"个人认为不是很恰当,二相应是指二相380V,单相才是220V

网友C:
我们单位的设备也有220V的两相及220V的三相.

网友D:
好像说的不对吧
两相应该也是220V电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