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9-02-24):
增量型编码器(旋转型)
     工作原理:
     由一个中心有轴的光电码盘,其上有环形通、暗的刻线,有光电发射和接收器件读取,获得四组正弦波信号组合成a、b、c、d,每个正弦波相差90度相位差(相对于一个周波为360度),将c、d信号反向,叠加在a、b两相上,可增强稳定信号;另每转输出一个z相脉冲以代表零位参考位。
     由于a、b两相相差90度,可通过比较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以判别编码器的正转与反转,通过零位脉冲,可获得编码器的零位参考位。
     编码器码盘的材料有玻璃、金属、塑料,玻璃码盘是在玻璃上沉积很薄的刻线,其热稳定性好,精度高,金属码盘直接
以通和不通刻线,不易碎,但由于金属有一定的厚度,精度就有限制,其热稳定性就要比玻璃的差一个数量级,塑料码盘是经济型的,其成本低,但精度、热稳定性、寿命均要差一些。
     分辨率—编码器以每旋转360度提供多少的通或暗刻线称为分辨率,也称解析分度、或直接称多少线,一般在每转分度5~10000线。
     信号输出:
     信号输出有正弦波(电流或电压),方波(ttl、htl),集电极开路(pnp、npn),推拉式多种形式,其中ttl为长线差分驱动(对称a,a-;b,b-;z,z-),htl也称推拉式、推挽式输出,编码器的信号接收设备接口应与编码器对应。
     信号连接—编码器的脉冲信号一般连接计数器、plc、计算机,plc和计算机连接的模块有低速模块与高速模块之分,开关频率有低有高。
     如单相联接,用于单方向计数,单方向测速。
     a.b两相联接,用于正反向计数、判断正反向和测速。
     a、b、z三相联接,用于带参考位修正的位置测量。
     a、a-,b、b-,z、z-连接,由于带有对称负信号的连接,电流对于电缆贡献的电磁场为0,衰减最小,抗干扰最佳,可传输较远的距离。
     对于t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150米。
     对于h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300米。
     增量式编码器的问题:
     增量型编码器存在零点累计误差,抗干扰较差,接收设备的停机需断电记忆,开机应找零或参考位等问题,这些问题如选用绝对型编码器可以解决。
     增量型编码器的一般应用:
     测速,测转动方向,测移动角度、距离(相对)。
     绝对型编码器(旋转型)
     绝对编码器光码盘上有许多道光通道刻线,每道刻线依次以2线、4线、8线、16 线……编排,这样,在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通过读取每道刻线的通、暗,获得一组从2的零次方到2的n-1次方的唯一的2进制编码(格雷码),这就称为n位绝对编码器。这样的编码器是由光电码盘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
     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是唯一的,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这样,编码器的抗干扰特性、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从单圈绝对值
编码器
到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旋转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以转动中测量光电码盘各道刻线,以获取唯一的编码,当转动超过360度时,编码又回到原点,这样就不符合绝对编码唯一的原则,这样的编码只能用于旋转范围360度以内的测量,称为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如果要测量旋转超过360度范围,就要用到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编码器生产厂家运用钟表齿轮机械的原理,当中心码盘旋转时,通过齿轮传动另一组码盘(或多组齿轮,多组码盘),在单圈编码的基础上再增加圈数的编码,以扩大编码器的测量范围,这样的绝对编码器就称为多圈式绝对编码器,它同样是由机械位置确定编码,每个位置编码唯一不重复,而无需记忆。
     多圈编码器另一个优点是由于测量范围大,实际使用
往往富裕较多, 这样在安装时不必要费劲找零点, 将某一中间位置作为起始点就可以了,而大大简化了安装调试难度。

一、光电编码器的工作原理
光电编码器,是一种通过光电转换将输出轴上的机械几何位移量转换成脉冲或数字量的传感器。这是目前应用最多的传感器,光电编码器是由光栅盘和光电检测装置组成。光栅盘是在一定直径的圆板上等分地开通若干个长方形孔。由于光电码盘与电动机同轴,电动机旋转时,光栅盘与电动机同速旋转,经发光二极管等电子元件组成的检测装置检测输出若干脉冲信号,其原理示意图如图1所示;通过计算每秒光电编码器输出脉冲的个数就能反映当前电动机的转速。此外,为判断旋转方向,码盘还可提供相位相差90º的两路脉冲信号。

根据检测原理,编码器可分为光学式、磁式、感应式和电容式。根据其刻度方法及信号输出形式,可分为增量式、绝对式以及混合式三种。
(一)增量式编码器
增量式编码器是直接利用光电转换原理输出三组方波脉冲a、b和z相;a、b两组脉冲相位差90º,从而可方便地判断出旋转方向,而z相为每转一个脉冲,用于基准点定位。它的优点是原理构造简单,机械平均寿命可在几万小时以上,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适合于长距离传输。其缺点是无法输出轴转动的绝对位置信息。
(二)绝对式编码器
绝对编码器是直接输出数字量的传感器,在它的圆形码盘上沿径向有若干同心码道,每条道上由透光和不透光的扇形区相间组成,相邻码道的扇区数目是双倍关系,码盘上的码道数就是它的二进制数码的位数,在码盘的一侧是光源,另一侧对应每一码道有一光敏元件;当码盘处于不同位置时,各光敏元件根据受光照与否转换出相应的电平信号,形成二进制数。这种编码器的特点是不要计数器,在转轴的任意位置都可 读出一个固定的与位置相对应的数字码。显然,码道越多,分辨率就越高,对于一个具有 n位二进制分辨率的编码器,其码盘必须有n条码道。目前国内已有16位的绝对编码器产品。
绝对式编码器是利用自然二进制或循环二进制(葛莱码)方式进行光电转换的。绝对式编码器与增量式编码器不同之处在于圆盘上透光、不透光的线条图形,绝对编码器可有若干编码,根据读出码盘上的编码,检测绝对位置。编码的设计可采用二进制码、循环码、二进制补码等。它的特点是:
1.可以直接读出角度坐标的绝对值;
2.没有累积误差;
3.电源切除后位置信息不会丢失。但是分辨率是由二进制的位数来决定的,也就是说精度取决于位数,目前有10位、14位等多种。

网友A:
有一部分说的是格雷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