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使用手轮

楼主(2009-02-24):
不知道永宏PLC好一好使用手摇轮?怎么用?  请帮助!

网友A:
接到高速计数器上,譬如Y0和Y1,然后在Winproladder的IO组态中去规划计数脉冲模式,然后用FUN93和FUN92去读写入PV和CV值即可,然后在DR4096上面可以看到CV值。
呵呵如果不明白可以电话联系,我目前也在准备接一个手摇论,也许可以互相讨论!

网友B:
我做的数控钻铣床加的手脉,很好用

楼主:
谢谢!昨晚我试过了!可以用的!不过我先用高速计数算出脉速,然后再来控制脉冲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到高速计数器上,譬如Y0和Y1,然后在Winproladder的IO组态中去规划计数脉冲模式,然后用FUN93和FUN92去读写入PV和CV值即可,然后在DR4096上面可以看到CV值。
呵呵如果不明白可以电话联系,我目前也在准备接一个手摇论,也许可以互相讨论!

Y0,Y1还是X0,X1???

网友B:
X0X1,首轮速度不能太快了,是吧,摇快了电机跟不上,有迟滞

网友A:
啊~谢谢4楼的朋友指出我的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