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4):
请教各位大侠,一台新变频器需要设定哪些参数呢,必须设定的几个参数

网友A:
哎。。。
运行方式
频率设定方式
加减速时间
转矩
热保值
限流
,主要是前三项
具体情况要看你的工况需求了

网友B:
变频电机的主要参数是必须要设置的
然后就是运行启动方式

网友C:
电动机的基本参数,如额定电压、电流等,其次还有启动方式,加减速时间等,其它的基本上都可以用默认值。

网友D:
如果简单带个电机安上就行

网友E:
呵呵;
只能这么回答:要根据要求来设置;
也许一台的出厂值就能满足你的要求,就什么都不能设了;

网友F:
看你需要什么工作状况呀,比如频率,启动方式等,都需要设定啊

网友G:
不管你做什么功能用,你都要设置电机的基本参数。其他的看你情况了。

网友H:
如果你没有用过,看说明书,只设置一下运行方式就可以用了,然后用面板调节频率

网友I:
变频器参数要根据具体拖动到电机的使用要求来进行设定,如运行方式,最高频率,指令来源,加减速时间,电动机的相关参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