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的485通讯

楼主(2009-02-24):
请问用三菱的fx2n做485通讯一定要跟fx2n-rom-e1+fx2n-485-bd搭配吗?只跟fx2n-485-bd行不?

网友A:
可以的,不要一定加ROM

网友B:
我做过几个,可以直接连

网友C:
fx2n-rom-e1是一个功能扩展卡,有这个可以直接对三菱的变频器进行操作,程序十分简单;
用PLC直接加485BD的方式也可以,对应的编程要复杂一些;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几位大哥的帮助

网友D:
如果只是和三菱变频器通讯,有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现在的FX3U是将通讯的指令做进去了,也同样有这功能,减少了很多的编程量,应用简单好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和三菱变频器通讯,有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现在的FX3U是将通讯的指令做进去了,也同样有这功能,减少了很多的编程量,应用简单好理解
3U确实方便多了,别的我都没看明白怎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