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电了··

楼主(2009-02-24):
电源插座没动过 ,突然发现没电了,  不是从墙里都会出来电线嘛,然后链接到小的插座, 我用另外的插座插到墙壁的插座上, 打开插座的电源,指示灯只有点微亮, 再把其他电器往上一插, 只要电器一开开关 ,插座的指示灯马上灭了, 当然电器也跟没电一个样, 用电笔试过, 电线有点   不晓得这是咋回事(好像当天有电工在弄什么东西)    插座都没问题

有晓得的就说下哈··先谢了

网友A:
不是接触不良就是零线断了

网友B:
找物业电工吧,自己捣鼓容易出问题

网友C:
你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断线了,或者接头地方有接触不良的地方,要拆开仔细检查下。

网友D:
楼上说的对,的断线虚接处,找个专业点的来查吧、

网友E:
应该是楼上讲的,可以一段段排除

网友F:
这个故障需要请专业人士进行检查,自己不好弄,估计就是断线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G:
用电笔试过, 电线有电,可能就是零线断了。你再看看灯亮不亮。

网友H:
无零线回路了,或那虚接,分段测吧,麻烦也没办法咱是干这的

网友I:
可能就是零线断了

网友J:
在哪里?杭州附近的话,我可以免费帮忙.

网友K:
好像是有的地方漏电,电压不够

网友L:
零线虚接或是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