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4):
请教!上海三菱电梯关门故障!电梯经常在关门时刚关了约十公分左右便自动开门,反复三四次后可以正常关门。有时就正常得很,一点现象也没有。安全触板或光幕有没有问题,
没有断线,不知是和故障.

网友A:
是不是按钮有些松动了,有抖动

网友B(2010-09-10):
是程序设置,一般是光幕或安全触板多挡几下就会这样了放司机上就没事了,还有就是把门刀和门球间隙调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