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4):
某年某月吾于一学校施工,该工程系给一新机房供电。所有线缆敷设完毕后,在低压配电间配电柜内接主电源,因为柜内有很多大功率的塑壳开关(400安以上的),因为负载都在运行不能断电,只有接在其中一台开关上,而这台开关在最下边,因为用力拧螺丝嘛,所以柜体有一点晃动,(可能原先固定不太好)我就在接线快要结束时,就听嘭的一声,感觉眼前一团绿火,什么也看不见了,大约一分钟之后,看清楚了,原来是开关上口短路了,总开关也掉了,分析原因,估计是柜内某一个开关上或柜内某角落某位大虾遗留的线头,在柜体稍稍晃动后掉下来的,非常巧妙的掉在这个开关的上面而且还短路了,很危险的,提示同行在类似工作中一定先检查下柜内上方是否有遗留物品!

网友A:
做事不能虎头蛇尾,尤其是电工,不然会很危险。楼上也有可能是线未压紧晃动后松开拉弧引起的

网友B:
绝缘都不测就敢送电
佩服啊!

网友C:
张工之心得,后生谨记了。以后要是处理这些老柜子一定要注意这些哦

网友D:
这样也让你碰上只能说运气不错

网友E:
大哥,做事情时都得加掉小心。
你没有被崩到医院去就不错了。
尽量不要带电作业,
带电作业要考虑好绝缘问题

网友F:
听听你说的都害怕....

网友G:
受教安全第一,我就看见过,不是我接的,一样怕人.第一次自己接时紧张啊,每次断电接啊.接完清理现场琐碎,在通电,这才安心离去

网友H:
真的要小心呀,后来有没有人受伤呀,我们也要注意了。

网友I:
实际经验呀.

网友J:
没烧到就是万幸了,电气作业完毕后要清理工作现场,检查是否留有异物,是否操作的正确,有否出现错误的地方,都用该检查和测试,在却无问题的情况下才能送电。你经历的事故是以前电工违章送电的结果

网友K:
不幸中的万幸啊!所以我们自己平时工作就要做好,不要给别人留下安全隐患!

网友L:
接别人的工作时,一定要小心了,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

网友M:
记住要停电后才能接线,不要冒险,天天与电打交道,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希望各位吸取教训。

网友N:
安全第一,不要给别人留隐患--职业道德

网友O:
刚开始从事这行,做了一段时间真是不容易啊,想多学就的多动手,但是还有危险。。。。

网友P:
生命只有一次啊。同行们注意注意在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