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4):
我公司现有一条生产线因三相电源电压只有340V左右,现用一台台达变频器总是无法启动电机正常工作,现向各位大虾求助?

网友A:
台达的东西低电压都不能正常启动
如果功率不大的话
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或者滤波器之类的产品就可以

网友B:
还是从根本上解决电压问题才是根本。

网友C:
应该没有什么办法的,只能提高三相的供电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