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4):
变频器控制电机能节能吗?具体是 怎么算的呢?

网友A:
一般节能的计算主要从机械负载上来分析,电气分析在其次。因为节能主要是工艺节能

网友B:
节电率不应该是算出来的,还是实测比较可靠。通过一个时期的运行并记录检测值,然后取平均值计算比较可靠。就像现在的汽车,省不省油不要看行车电脑显示器上的即时油耗数据,而是记录一个时期所加油的总量和跑的总里程,然后计算平均100公里的油耗量。这才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