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4):
各位老师、大侠,请教欧姆龙CPM2A和PC用Hostlink通讯程序怎么写?多谢多谢!!!!

网友A:
打开编程软件、选择工具,点C500/C120/CXXP 支持,选中Hostlink通讯设置。
打开了一个界面把端口COM1 ,波特率9600等填进去,然后确认
和PLC连接,将设置参数传送进去,就OK了
有关单元号PC机和PLC的设置两边一个是0,一个是1.主从站!
其它设置两边一样。具体参数看你和什么连接,要是触屏,就去看触屏说明书,别的就看别的说明书

网友A:
不用客气。
问题解决了在谢我吧

网友B(2014-04-23):
有用hostlink 对cmp2a 的一个中间继电器位置置一的用labview控制的程序吗?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