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4):
小弟刚看了个贴子,说传感器可以通过中间继电器驱动电磁阀,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以压力传感器为例,是说当压力达到某值时电磁阀接通吗?

网友A:
要是通过中继的话,应该就是楼主说的意思。

网友B:
就是类似的这个意思,因为可能直接驱动的电压不够的

网友C:
传感器要控制电磁阀,当然要通过中继了.传感器本身不通强电.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