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4):
市场有卖,但很贵,用电烙铁就可以焊,使用起来很方便,铝焊及不锈钢

网友A:
呵呵,应该是五金类的吧

网友B:
一般来说,焊锡是由锡(融点232度)和铅(熔点327度)组成的合金。  其中由锡63%和铅37%组成的焊锡被称为共晶焊锡,这种焊锡的熔点是183度。 当锡的含量高于63%,溶化温度升高,强度降低.当锡的含量少于10%时,焊接强度差,接头发脆,焊料润滑能力变差.最理想的是共晶焊锡.在共晶温度下,焊锡由固体直接变成液体,无铅焊锡需经过半液体状态.共晶焊锡的熔化温度比非共晶焊锡的低,这样就减少了被焊接的元件受损坏的机会.同时由于共晶焊锡由液体直接变成固体,也减少了虚焊现象.所以共晶焊锡应用得非常的广泛

楼主:
是否添加其他金属如银,使焊接铝和不锈钢时更容易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