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说说电机问题

楼主(2009-02-24):
今天有别人的机器要我去修,说明原因就是电机轴承坏了。当我到现场后检查电机,用手转动带轮,不象有轴承损坏的迹象,惯性很好,很灵活。于是开机试运行,当时电机频率为2.5Hz,电机有卡现象,有响声,并且有中间有时会停机。由于电机是7.5KW的,无法测量相间电阻,只好折开看,发现电机线圈良好。因此我判定是变频器故障,调试变频器参数时却又遇到更麻烦的事,变频器被加密,无法进入系统,因而只好放弃。
我分析是:变频器故障,然而这个故障出现在检测端之后,所以没有报警输出。如果逆变器故障,而产生的时通时不通就会引起电机时转时停,由于缺相而电机有异响,看起来就象是轴承坏了一样。
为了确认电机没有问题,直接接上380V运行,电机运行良好。所以变频器故障无疑。

网友A:
学习了,这种文章最好了,具有实际意义

网友B:
WU工还是要把变频给人家搞定吧,呵呵。不行就换。

网友C:
电机轴承坏了,有时用手可以感觉出来的
直接接到380V上最直接了,这就是排除法

网友D:
电机轴承如有问题,可以用螺丝刀一端顶在轴端,另一端贴到耳朵上用手转动电机,听有没有杂音,正常时应该是没有杂音的。

网友E:
这种故障还没碰过,学习了,谢谢。

网友F:
我们车间的一条流水线,也出现启动不了的情况,但停止一会就能够启动,估计也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G:
直接上380V电压来判断电机的好坏?
这个我不赞成这种做法
对电机来说是不负责的做法
还是用表先检查确定后在通电

楼主:
只是额定电压是可以直接接的。大电机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先折开看线圈是否发黑,轴承是否转动不灵活,转子是否拖膛。如果以上均正常。这个时候通电是完全可以的了。
有人写了一大堆电机故障等等,其实电机故障就这么三二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经验者基本上一看就知道有没有问题。如果是烧线圈,只要打开接线盒闻一下有没有味道就可以了

楼主:
今天把变频器的密解了,其实变频器没有坏,而是被那个电工想玩一玩这东西,把基频调成29HZ,然后又写了一个密码,因为他不懂,也不知道是写了密码进去,这样造成了人为设置故障。所以那个电工也不知道加了密,就这样机器动不了,从运行状态来看就很象是逆变器故障了。
不懂的人还是少玩这个为是了。手尽量不要太痒。不懂可以问,要是出了大事可不好办。

网友G:
其实手痒的人大有人在啊,不可能控制人家的好奇心!
为什么参数设定后不把参数的修改权限改了呢?这样只能看不能改不是更安全吗?
变频器一般都有这个参数设定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只是额定电压是可以直接接的。大电机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先折开看线圈是否发黑,轴承是否转动不灵活,转子是否拖膛。如果以上均正常。这个时候通电是完全可以的了。
有人写了一大堆电机故障等等,其实电机故障就这么三二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经验者基本上一看就知道有没有问题。如果是烧线圈,只要打开接线盒闻一下有没有味道就可以了
为什么额定电压可接?

网友I:
一般轴承坏很明显的异响。很有技术的帖子,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楼主:
为什么额定电压可接?
如果额定电压都不可以运行,这机还能好吗?也只通额定电压才知道电机是否正常了。

网友G:
维修中的二选一的问题,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通电是最基本的检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