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母线

楼主(2009-02-24):
变频器中所说的直流母线是什么,直流母线电压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A:
就是将交流变成直流,在变频器中是用铜牌的母线形式安装的

网友B:
回复变频器直流母线提问

变频器中所说的

“直流母线”就是如二楼所说,交流电(单相、三相)经过变频器整流单元整流、滤波电解电容滤波后的P+ P-(整流滤波后的正负极)铜牌(端子)两端直流电压。

“直流母线电压”就是    交流电(单相、三相)经过变频器整流单元整流、滤波电解电容滤波后的P+ P-(整流滤波后的正负极)铜牌(端子)两端测得的较平稳的直流电压,一般情况下所有变频器均提供监控参数监控母线直流电压(一般为测得电压);同时还会提供相应直流电压对应的交流电压。但因电网质量问题,所提供的交流电电压都存在误差。

网友C:
交流电经过整流后P、N间的直流电压;

网友D:
变频器主回路是  交-直-交 结构,直流母线就是中间直流环节啊,滤波电容的两极

网友E:
楼上的都是正解

网友F:
直流母线的电压是变频器全波整流后的平均值,3相约513伏。

网友G:
顾名思义"..母线"~~~逆变之源....

网友H:
PN间的直流电压。51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