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4):
高手们请指教   .本人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我现在所采用的是海泰克人机6A00T-P的人机与台达DVP48EH-00R2的PLC连接.再本人想在做一个故障记录表格,也就说我的这一台机器在发生每一次故障时都要把所发生的故障与发生的时间记录下来.显视在人机上

网友A:
可以做报警列表,也可以在PLC上记录,在屏上显示出来

网友B:
报警列表,在PLC记录

楼主:
顶楼能不能说说如果在PLC里做PLC要怎样写人机要怎样?能不能提供个按例,谢谢
我邮箱是:yluv@yahoo.cn

网友C:
这牌子的没用过,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专门的元件供使用
像三菱的有专门的报警列表显示这元件供使用
只要设置下这元件就基本上可以了,也有专门的手册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