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4):
大家好,现在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用的是台达EH系列的plc,直流24V的接近开关。今天怎么连接都不好用。
第一次,我把24V和S/S连接在一起,接近开关+连接plc24V,接近开关负连接在plc24G。信号输出连接在plc的X2上。这样连接,plc的指示灯不显示有输入信号。
第二次,我把24G和S/S连接在一起,接近开关+连接plc24V,接近开关负连接在plc的S/S。信号输出连接在plc的X2上。这样连接,无论接近开关有没有检测到金属,plc的输入都显示有信号输入。
不知道怎么接了,还请各位帮帮我。谢谢了

我的邮箱automationse@163.com

网友A:
你要知道你的开关是NPN的,还是PNP的
如果是NPN的,要把PLC接成电流从X端流出的
如果是PNP的,要把PLC接成电流从X端流入的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要看你的接近开关是什么输出方式? 是NPN还是PNP?
一般的接近开关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如果是NPN的,需要在+和信号之间接一个2千欧姆左右的上拉电阻,然后+接PLC 的24V, -接地,信号接PLC的一个输入.
如果是PNP的,需要在-和信号之间接一个2千欧姆左右的下拉电阻,然后+接PLC 的24V, -接地,信号接PLC的一个输入.

楼主:
我的是pnp的,谢谢两位,我明天试试看

网友C:
开关是NPN的,还是PNP的与PLC要求可能是不一致

网友D:
PNP的s/S上接0V;

楼主: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我的接近开关是PNP的,我把plc的24G和s/s连接。然后把接近开关的负极接在s/s上,正极接在24V上,信号输出线连接plc的X2。这样连接,上电以后,无论接近开关有没有见检测的金属,plc的X2都有信号输入。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D:
呵呵;
把接近开关的电源接上,用万用表在有信号及没有信号时分别测量一下输出端;

网友E:
加一个中继,可以免去很多麻烦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我拿错了了,把坏的当做好的拿来了..........

网友F:
哈哈 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