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人机编程

楼主(2009-02-24):
高手们请指教   .本人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我现在所采用的是海泰克人机6A00T-P的人机与台达DVP48EH-00R2的PLC连接.本人想在做一个故障记录表格,也就说我的这一台机器在发生每一次故障时都要把所发生的故障与发生的时间记录下来.显视在人机上

网友A:
用它的报警功能就可以实现:
1、先在“设定警报”里设置好报警对应变量及报警内容;
2、在一个画面上放置“警报历史表”就可以了。

楼主:
首先谢谢的关注.像你说的一样我试过了,不过就只能显视一个故障的记录.因为我要做的是有很多故障每一个故障出现报警都要记录.机器出故障时是触发内部继电器的也就(M1-M20)

网友A:
当故障产生后,你没有去清除它,它会自动保留在“警报历史表”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