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包铝

楼主(2009-02-24):
  铜包铝线采用先进的包覆焊接制造技术,将高品质铜带同心地包覆在铝杆或钢丝等芯线的外表面,并使铜层和芯线之间形成牢固的原子间的冶金结合。使两种不同的金属材料结合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可以象加工单一金属丝那样作拉拔和退火处理,拉拔过程中铜和铝同比例地变径,铜层体积比则保持相对恒定不变。
  由于高频信号具有“趋肤效应”的特点,因此铜包铝线和铜包钢线在传输高频信号(大于5MHz)时,具有与纯铜线相同的导电性能。
  独特的复合性能:铜包铝线同时具备铜的导电性与铝的密度小的复合特性;而铜包钢线则将铜的导电性与钢的高强度结合在一起。镀锡铜包钢线发挥了锡的可焊性和抗硫化性;镀银铜包钢线则提高了导电性、导热性、增大了耐蚀性、抗氧化性。因而具有广阔的应用范围。
  有线电视用户线和近户线同轴电缆内导体材料
  平行双芯电话用户通信线的导体;
  计算机局局域网、接入网电缆、野外用电缆内导体材料
  各种电子元器件的接插件;
  电力传输和电话线路的架空线;
  电气化铁路、轨道交通线路接触网架空线
  电力电缆的纺织屏蔽线;
  电力工业接地捧
  医疗设备及器材的连接线导体材料
  航空、航天器的电缆和连接线材料
  高温电子线导体材料
  高温射频电缆的芯线
  高频率信号传输方面
  有线电视同轴电缆的首选内导体材料
  50Ω射频电缆、柔性射频同轴电缆内导体材料
  漏泻电缆内导体材料
  计算机电缆、其他数据电缆内导体材料
  微细同轴电缆内导体材料
  电力传输方面
  绞线
  电力电缆导体材料
  控制电缆内导体
  汽车、机车专用电缆内导体
  建筑布电线导体材料
  汇流排等导体材料
  保险丝
  射频屏蔽网

楼主:
我做项目的单位要新上的项目,大家知道铜包铝的前景如何?

网友A:
也许价格比纯铜的还贵,体现出了技术优势,体现捕处价格优势.

网友B:
这是一种先进的技术,我还没有见过这种线。前景应该不错,既节约了铜,又达到了现在铜芯线大载流量的要求!

楼主:
技术很先进,就是不知道前景如何?

网友C:
应该满有前景的

网友D:
现在做铜包铝的太多了

网友E:
小弟也见过铝包钢

网友F: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可能是我见的比较少,我个人认为是不好做到的。大家可能知到铜和铝是焊不到一起的。所以在做铜线和铝钱接头时,用铜铝接头。不知到用你说的这种线。到时候怎么接头呢?

网友G:
铜包铝线如果具有与纯铜线相同的导电性能,那人家还要铜芯线做什么,铜芯线本身价钱就要比铜包铝线贵。
我用铜包铝芯线的网线拉了120的距离结果是上网超慢,换了2块一米铜芯线网线就好了。这怎么解释铜包铝线具有与纯铜线相同的导电性能。
这可能是市场经济催生的一种新产品吧?

网友H(2009-03-26):
目前我还没有见到铜包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