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4):
师傅们,我遇到了问题。

请问:三极管如何区分是PNP  还是NPN。

三极管正极是不是接电源的正极。  而负极接流出线?

谢谢师傅们帮我回答下阿。
我3月9号参加成人学校培训初级电工,很紧张。。。

楼主:
我刚才看《电工基本技能》这本书第83页找出了三极管管型和基极的辨别方法,
我拿了个S9013 H128的三极管用万用表测试,黑笔在中间,红笔分别在左边和右边,发现电阻阻值均大,黑笔所接的管脚为PNP型管的基极。所以,S9013三极管型号为PNP,中间管脚为基极。
师傅,是不是这样啊??

还有个问题,《集电极,基极,发射极》,这三个有什么特点,比较容易记?我不知道他们有啥作用,接线该怎样接 ?
今天我朋友被老板骂,就是因为线接三极管接错了,我要向论坛师傅学习阿。谢谢

网友A:
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是红表笔在中间,那就是PNP型的。

网友B:
呵呵,能够自己提出同时不依赖别人自己解决,很好

网友C:
三极管在电路中有很多种接法,接法不一样其起的作用也不一样,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你现在也有一定的电工基础了,建议你看看《模拟电子技术》这本书,看完后肯定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D:
万用表你也要看一下啊,数字表红表笔是电源正极,指针表红表笔是电源负极,所以要仔细看一下书

网友E:
方法基本正确,但结果错了。因为你用的是指针式表,如果连接正确的话,其在电阻档时黑笔是表内电池正端,与数字表相反,所以9013是NPN三极管而不是PNP三极管。

网友F:
各种三极管的3个极排列顺序是不一样的。中间的那个极不一定是基极

网友A:
三极管的管型及管脚的判别是电子技术初学者的一项基本功,为了帮助读者迅速掌握测判方法,总结出四句口诀:“三颠倒,找基极;PN结,定管型;顺箭头,偏转大;测不准,动嘴巴。”

网友A:
一、 三颠倒,找基极:
三极管是含有两个PN结的半导体器件。根据两个PN结连接方式不同,可以分为NPN型和PNP型两种不同导电类型的三极管,测试三极管要使用万用电表的欧姆挡,并选择R×100或R×1k挡位。假定我们并不知道被测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也分不清各管脚是什么电极。测试的第一步是判断哪个管脚是基极。这时,我们任取两个电极(如这两 个电极为1、2),用万用电表两支表笔颠倒测量它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接着,再取1、3两个电极和2、3两个电极,分别颠倒测量它们的 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在这三次颠倒测量中,必然有两次测量结果相近:即颠倒测量中表针一次偏转大,一次偏转小;剩下一次必然是颠倒测量前后 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这一次未测的那只管脚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基极。

网友A:
二、 PN结,定管型:
找出三极管的基极后,将万用表的黑表笔接触基极,红表笔接触另外两个电 极中的任一电极,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大,则说明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小,则被测管即为PNP型。

网友A:
三、 顺箭头,偏转大 :
找出了基极b,另外两个电极哪个是集电极c,哪个是发射极e呢? (1) 对于NPN型三极管, 测量穿透电流。根据这个原理,用万用电表的黑、红表笔颠倒测量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Rce和Rec,虽然两次测量中 万用表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但仔细观察,总会有一次偏转角度稍大,此时电流的流向一定是:黑表笔→c极→b极→e极→红表笔,电流流向正好与三极管符号中 的箭头方向一致(“顺箭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 (2) 对于PNP型的三极管,道理也类似于NPN型,其电流流向一定是:黑表笔→e极→b极→c极→红表笔,其电流流向也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

网友A:
四、 测不出,动嘴巴 :
若在“顺箭头,偏转大”的测量过程中,若由于颠倒前后的两次测量指针偏转均太小难以区分时,就要“动嘴巴”了。具体方法是:在“顺箭头,偏转大”的两次测 量中,用两只手分别捏住两表笔与管脚的结合部,用嘴巴含住(或用舌头抵住)基电极b,仍用“顺箭头,偏转大”的判别方法即可区分开集电极c与发射极e。其 中人体起到直流偏置电阻的作用,目的是使效果更加明显。

网友A: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不同材料制作的三极管会显示不同的电压降,尽管有时电压降的差别很小,但仍可从中判断三极管的类型以及三个极。 判别方法:将数字万用表拨至二极管测量档,红表笔接被测管任一引脚,黑表笔分别触碰另两引脚,如果,两次触碰显示的电压降不同,则说明红表笔接的是NPN型管b极,电压降较大对应的黑表笔接e极,电压降较小对应的黑表笔接c极。同理,若用黑表笔接被测管任一引脚,红表笔分别触碰另两引脚,如果有两次电压降大小不同,则表明黑表笔接的是PNP管b极,电压降较大对应的红表笔接e极,电压降较小对应的红表笔接c极。  如果两次触碰的电压降均大于400mV,则表明被测管是硅管;如果两次电压降均在80~400mV之间,则表明被测管是锗管。如果交换红、黑表笔出现多种电压降读数,则表明被测管内某PN结击穿;如果均无电压降读数,则表明被测管内部断路

楼主:
谢谢了。
有问题我还会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