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4):
我的信捷触摸屏在工作的时候,过10分钟就会退出系统?我是设定了系统密码,还有10分钟屏保,10分钟如果没有动作,就关闭背景灯,可是,关闭背景灯以后,触摸屏就自动退出系统,必须要重新输入密码,才能进入系统。以前是关闭背景灯以后,触摸屏不须要重新输入密码,也可以用。我把屏保取消后,就正常了,可是没有屏保,是不是对触摸屏的寿命有影响?如何重新设置屏保?

网友A:
看一下说明书,应该有具体的设置吧

网友B:
仔细看看手册,或问一下供应商、信捷的技术支持。

网友C:
屏保只是关闭背光灯;与退出系统没有关系;
查一下具体的设置;

网友D:
屏保出来之后程序就会停止
只能延长屏保时间
如果在程序执行的时候
换一个画面
是不是程序也会停止?

网友E:
如有备份,重装系统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有设置的,你再仔细看一下了
最好是关闭,不然灯管的寿命会缩短的

网友G:
估计是设置上出了点小问题,楼主可以先看看说明书,重新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保只是关闭背光灯;与退出系统没有关系;
查一下具体的设置;
换一个画面
程序不会停止的。
我在电脑里看了,设置没有问题,以前也一直在用。可是,就最近今天出现的问题。

网友H(2009-04-02):
用别的版本软件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