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02-24):
什么是原点回归?
什么是开放控制?
什么是线性控制?

网友A:
原点回归是指某些运动需要有一个固定的基准点,而这这个基准点一般就称作为原点,在开机的时候,一般电机是不知道原点在什么地方的,一般原点是用一开关控制的,开机去寻找这个原点的过程,叫原点回归。

网友B:
原点回归还是第一次知道

网友C:
开放控制我还没有听说过,孤陋寡闻了!
线性控制很难用一句话就说的清楚的,这个问题用高等数学的理论来解释是这样的:如果说A与B线性关系,则说明的B值是随着A的值的相应的变化而变化的,可以看作AB之间是简单函数的关系,例如一元一次、二次方程、三角函数等等这样的方程;但如果说之间是非线性关系,则说明AB之间没有一定的变化关系,往往不能根据的变化而确定的值。

网友D:
原点回归就是动作的设备一般要有个基准点的,这个一般叫原点
线性控制就是输入与输出的关系是线性的

网友A:
开放控制我还没有听说过,孤陋寡闻了!我到时听说开环和闭环控制!

网友E:
請教前輩,用plc控制伺服馬達是怎樣設置原點以及怎樣會原點,程序和plc連縣怎樣作

网友F:
建议楼主在网上找些资料补习补习,问题问的有点像“什么是数字”谁给你解答?

网友G(2009-04-09):
任何的运动控制都需要一个基准点,也就是原点,或者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