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题!

楼主(2009-02-24):
各位好!我现在自学PLC(欧姆龙),一般的书上的题,基本上都能做上来了。现求题,一些适合我这种有一定了解的。希望各位能给一些题目。让我不断提高自己同时,新手都可以试试。

楼主:
提前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觉得自己OK了的话,去实习,

网友B:
你感觉还 不错,那你就做项目吧,通讯特殊控制什么 的都 做一下。

网友C:
觉的好的话!应该找个PLC做做试试,这样才能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而且能很好的把握一些该注意的地方!

网友D:
最好能做个项目就能有质的飞越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

楼主:
我就是想找一些比较实际的项目做一下,
但是,能找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书本上常见的。

网友E:
可以试着自己看一个设备的动作,然后编一下试试

楼主:
好的,O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