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9-02-24):
请问软元件16位数据和32位数据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三菱PLC的数据是以二进制存储的
16位,就是16位二进制,
32位,就是32位二进制,
32位的范围要大些

网友B:
16位占一个数据区比如D0就是D0
32位的D0占用D0D1两个区

网友C:
16位;0~FFFF;对应十进制-32768~+32767
32位0~FFFFFFFF,对应十进制-2147483648~+2147483647;

网友D:
数据大小的区别
还有就是类型,浮点数只能是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