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4):
P0用作通用I/O口和地址数据总线,这其中的通用I/O口和地址数据总线的区别?
用作通用I/O口可以进行地址数据传输吗?

网友A:
数据总线与I/O(INPUT/OUTPUT)口只是在单片机P0口引脚作不同功能用时的定义.同一引脚,区别只是一个是用于据地址数据传送,而另一个是用于一般控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