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组态

楼主(2009-02-24):
只有一个PLC是300的,在构建机架组态时 有下列四个选项
PROFIBUS DP
PROFINET IO
SIMATIC 300
SIMATIC PC BAST 请问应该选哪个

网友A:
PROFIBUS DP设置一下,比较简单

网友B:
只用过DP的硬件组态,DP的通讯协议现在应该都列入国家规范了,比较普及。

网友C:
选PROFIBUS DP吧,这种总线通讯模式最为普遍,而且操作起来也比较容易。

网友D:
DP的比较好一点,接线也比较省

网友E:
呵呵,大家都用DP通讯,通用的就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