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4):
公司的电控柜中零线和地线接的很乱,而且不标准,从线的颜色上不能区分零线和地线。向大家请教下,要是用万用表怎样能区分出零线和地线?

网友A:
零排、地排总能找到吧,和零排相同的导线是零线,和地排相同的导线是地线

我估计你的本意不是问这个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排、地排总能找到吧,和零排相同的导线是零线,和地排相同的导线是地线

我估计你的本意不是问这个吧 ......
是的,我是想知道怎么样用万用表来区分。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B:
你的变压器是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变压器是什么系统
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C:
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比如交流2V或20V档,只插红色的表笔到电压输入插孔,黑色表笔不插。将表笔插到插座的其中一个插孔,观察读数。
1、读数最大的是为火线;
2、读数较小的为零线;
3、读数基本没有动的为地线.

另一种方法

用数字万用表测,把档位放在交流700V档,单用红表笔分别测三根线,出现高数字的那根线是火线,然后再用红表笔对火线,黑表笔分别对另外二根线,电压高的是零线,稍低的是地线。为了保险起见,你最好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再把你测出来的地线与你建筑物中的钢筋再测,应该有一个不大的电阻(或者是通路,由于各个建筑物的接地电阻不同,所以测出的电阻阻值也不同。)如果你把零线和地线搞反了,那你一用电的时候,漏电保护开关就会跳闸。
摘自:http://hi.baidu.com/shidishou/blog/item/871f998a9c29eb799f2fb441.html

楼主:
ch_lixian
谢谢你的方法。

网友D:
用数字万用表,打到交流档500V档或其它等于或大于220V档,先将其中一表笔接地或用手捉(要注意安全,档位一定不要打错和表笔别插错孔)另一表笔去测,如果是在190V到230v左右变化,这就是火线,如果很杂的几十伏变化这就是零线,如果是只有几伏变化或不变,就是地线。

网友E:
我也学习了,原来也不知道怎么具体的办法分辨零线和地线

楼主:
大名小名

用数字万用表,打到交流档500V档或其它等于或大于220V档,先将其中一表笔接地或用手捉(要注意安全,档位一定不要打错和表笔别插错孔)另一表笔去测,如果是在190V到230v左右变化,这就是火线,如果很杂的几十伏变化这就是零线,如果是只有几伏变化或不变,就是地线。
这种方法我好像记得看别人测过,应该可行。

网友F:
地线和柜体是相连的

网友G:
还有一种方法:用交流钳表卡它的电流,读数较大的是零线,读数较小或者为零的是接地。前提是系统工作正常。

网友H:
4楼的方法好用?那天我也试试!

网友I:
用表没,零线和地线还是会有十几伏的差别的

网友J:
应该在做柜子的时候就已经区分了啊,如果用万用表来区分,大名小名楼主说的很清楚也非常的对,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测下对地的绝缘情况

网友K(2012-04-04):
规范的接线看颜色就能分出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比如交流2V或20V档,只插红色的表笔到电压输入插孔,黑色表笔不插。将表笔插到插座的其中一个插孔,观察读数。
1、读数最大的是为火线;
2、读数较小的为零线;
3、读数基本没有动的为地线.

另一种方法

用数字万用表测,把档位放在交流700V档,单用红表笔分别测三根线,出现高数字的那根线是火线,然后再用红表笔对火线,黑表笔分别对另外二根线,电压高的是零线,稍低的是地线。为了保险起见,你最好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再把你测出来的地线与你建筑物中的钢筋再测,应该有一个不大的电阻(或者是通路,由于各个建筑物的接地电阻不同,所以测出的电阻阻值也不同。)如果你把零线和地线搞反了,那你一用电的时候,漏电保护开关就会跳闸。
摘自:http://hi.baidu.com/shidishou/blog/item/871f998a9c29eb799f2fb441.html

方法不错,掌握方法越多越好。

网友M:
以前也不知道有这么多方法今天学习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D:
用数字万用表,打到交流档500V档或其它等于或大于220V档,先将其中一表笔接地或用手捉(要注意安全,档位一定不要打错和表笔别插错孔)另一表笔去测,如果是在190V到230v左右变化,这就是火线,如果很杂的几十伏变化这就是零线,如果是只有几伏变化或不变,就是地线。

我经常用这方法来测火线和零线,不过地线就没测过哦~呵呵

网友O:
TNS系统最简单的方法是你拖了鞋子去拿一下两跟线哪根电人就哪跟.
再不就一笔放火线上,量两根高的就是零了还有就PE

网友P(2012-07-11):
请问一下,三相五线的零线和地线不是连接的么?怎么有区别?

网友Q(2013-02-24):
我在现场一般都是跟着线路查找哪根是零线,哪根是地线,要用表区分,貌似是有点困难,用表区别的话,参考线以谁为准??

网友R:
谢谢几位高手

网友S:
如果不是零地合一的,应该很容易分得出来的。零线在电柜里是有绝缘子支撑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比如交流2V或20V档,只插红色的表笔到电压输入插孔,黑色表笔不插。将表笔插到插座的其中一个插孔,观察读数。
1、读数最大的是为火线;
2、读数较小的为零线;
3、读数基本没有动的为地线.

另一种方法

用数字万用表测,把档位放在交流700V档,单用红表笔分别测三根线,出现高数字的那根线是火线,然后再用红表笔对火线,黑表笔分别对另外二根线,电压高的是零线,稍低的是地线。为了保险起见,你最好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再把你测出来的地线与你建筑物中的钢筋再测,应该有一个不大的电阻(或者是通路,由于各个建筑物的接地电阻不同,所以测出的电阻阻值也不同。)如果你把零线和地线搞反了,那你一用电的时候,漏电保护开关就会跳闸。
摘自:http://hi.baidu.com/shidishou/blog/item/871f998a9c29eb799f2fb441.html

方法不错,掌握方法越多越好。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