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卷帘门电机

楼主(2009-02-24):
师傅们好:
我想问问电动卷帘门电机是怎样实现正反转的(是利用单片机控制的)最好有接线和原理图  感谢了

网友A:
单片机控制一个固态继电器就解决

网友B:
个人感觉用单片机和固态继电器控制的成本比较高,卷帘门电机一般为单相电机,用转换开关控制接入电容的线的顺序就能达到,很方便,成本很低。

网友C:
我门这里用的就是普通的继电器控制的
没什么东西 就是继电器 接触器 和传感器 就行了啊

网友D:
无论三相还是单相,接触器,按钮,限位开关即可。至于复杂的,只见过用在防火卷帘门上,但单片机并不控制其正反转,只负责传感器部分。正反转还是同普通电动门一样。

网友E:
这个一般就是继电器、按钮、限位开关也就可以了呀,没有用到单片机哦

网友F:
好像是很简单,就是几个继电器。

网友G:
靠检测到位和继电器换向实现的

网友H:
卷帘门的转换开关是自动复位开关,它控制动作时,上升,下降和停止不相互影响。它的后面加了什么器件使电动机保持上升,下降或者停止?我是个初级菜鸟,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I:
一般都是用按扭。接触器来控制的
要是你经济条件还可以的话
那也可以用好一点的来控制,PLC什么的来控制

网友J(2009-03-27):
我想请问各位师傅 。怎样调试巨光电机的行程

网友K:
会三相电机正反转就会单相电机正反转,两个接触器控制

网友L:
我们这电机都是继电器的我还没见过单板机的
单板机的在价格上会很贵在消防上用但也只是用于传感部分

网友M:
开关 + 继电器 + 接触器+电机

网友N:
这个和电动阀原理是一样的。不过电动阀要比这个复杂一些。很好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