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4):
射频导纳物位开关是什么原理啊!雷达料位计跟这个比较,哪个用比较好一点啊!

网友A:
射频导纳是一种从电容式测量原理而发展起来的、它具有防挂料、更可靠、更准确、适用更广泛的料位控制技术,射频导纳中导纳的含义为电学中阻抗的倒数,它由电阻性成分、电容性成分、电感性成分综合成,而射频即高频无线电波谱,所以射频导纳可以理解为用高频无线电波测量导纳。
    电位电位射频导纳技术与电容技术的重要区别是采用了三端技术。在电路单元测量信号上引出一根线,经同相放大器放大,其输出与同轴电缆屏蔽层相连,然后又连到探头的屏蔽层上(C0te-sHield)。该放大器是一个同相放大器,其增益位“1”,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等电位、同相位、同频率但相互隔离.

网友B:
没见过,在此借机学习一下

楼主:
那我现在用在一个塑料筒,想测量一下它的固体物位,请问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