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象限运行问题

楼主(2009-02-24):
大家好,我们有拉丝机卷区的专用变频器,当用该变频器进行放卷操作的时候,一般是工作在第二象限,那么在第二象限下,变频器仍然是可以进行调频操作的,那么在硬件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难道还是在原来的IGBT的基础上进行变频吗,因为第二象限的电流相位相反了与电动时相比。

请大家赐教!谢谢了!

网友A:
变频器的第二象限运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一般对第四象限的运行研究得比较多。

网友B:
第二象限变频会是装置自己控制的吗?不会吧。第二象限工作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是在发电!发电的时候转速是自己控制的吗?不是!是原动机提供的转速,所以它的频率和转速都不是自己主动发出来的,而是被动的!他只要控制好自己的“反向”电流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