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压文件?

楼主(2009-02-24):
我在论坛上下载了s7--200 step7的资料,但文件比较大,是分卷压缩的,该怎么解压?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把几个文件放在一起,注意文件名要是连续的,点第一个文件解压缩就OK了;

网友B:
全下载完以后,按顺序分别把压缩文件改为xx.1.rar----xx.n.rar,xx表示任意命名,但要一致,n表示压缩文件个数。然后加压缩任何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