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4):
请教各位,wincc6.0怎么样和ACCESS数据库连接!急急急!!!!

网友A:
VBS不就可以直接访问Access?例子在Wincc帮助中就有~~~

楼主:
你好
是不是吧那个VB脚本放到全局脚本里面就可以了吗 还需要其他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吧那个VB脚本放到全局脚本里面就可以了吗 还需要其他设置吗?

如果您连VB,VBA,VBS都不能明白的话,这个工作对您来说实在太难了,您的代码也会存在潜在的问题,建议您先学习VBS,VBA的一些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