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 怎么不计算?

楼主(2009-02-24):
程序中的X4闭合时,怎么没有计算结果呢?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红叉,没看到图

网友B:
PLC内部是用二进制运算的,但外部你可以用十进制;

网友C:
当是十进制常数自动转换为二进制

网友D:
先不管你是几进制,bin外部信号确认接通了吗

网友E:
图片做成GIF格式

楼主:
程序是:
LD X4
OUT /P D2 D1 D4
END
模拟运行时X4闭合了,只没有运算结果。下面的这个倒是可以运行:
LD X1
OUT *P D1 K10 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