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5):
我照着组态王的例子做了一个动画移动的连接,但是我运行的时候就是不流畅
    很多条件应该没有设置错误,比如频率、程序啊;但就是找不出哪里的原因~~~~~
    希望知晓的各位大虾和朋友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画面有停顿的现象,查看系统的任务管理器,看看CPU和内存是否够用。

楼主:
组态王的例子在我的电脑运行没有问题的,是连续的,但是我照着例子做出来就不连续了~~~~~~

网友B:
可能是CPU的运算能力稍差,再就是内存不够
机器配置较低,运算处理速度慢

网友C:
弱弱的问下组态王的例子哪里有啊,我也想自己学着做个
Email:zhoukangj@163.com

网友D:
我一个工程,运行久了,感觉打开界面也不是很流畅,不知道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