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火的分压问题

楼主(2009-02-25):
线圈如图所示。两个线圈串联用来控制320吨行车的主钩上升接触器。接触器的两端各一个线圈。

如图所示,在正常使用下用万用表测得两个线圈两端的电压不一样,线圈1的电压几乎为0,线圈2的电压接近380.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整流桥经常烧坏,怎么解释。

线圈上标的是交流380的,但是厂家交工的时候就是用了个整流桥。图是没问题的。

网友A:
1.两线圈直流阻一样分压这么大大是很恼火,试试并用电阻分压.
2.是不是因为它用直流电,线圈失电时会有很高的反电动势,所以整流桥容易击穿?好象不是!
  是不是耐压低?

网友B:
线圈是交流还是直流?是干什么用的?是瞬时工作还是长期工作?如果按直流工作电流要有13A多?你提供的电路是否经过核对??

网友C:
可能一个线圈已经短路了 这也是烧整流的原因

网友D:
这种设计没必要,把二只交流接触器线圈并联在交流电源上工作好好的,为何要整流?
你测的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测时二台接触器都吸合工作吗?既然是0伏,如向能正常工作?
电压线圈一般不允许串联工作,在直流情况下,二只线圈电阻不可能完全相同,分压也不同。在交流情况下更不允许串联工作,因为接触器线圈的阻抗,与接触器是否吸合有关,二台接触器不可能同时吸合,先吸合的阻抗大分压高,后吸合的分压小而最终不能吸合。

网友E(2010-09-30):
NC2 系列的接触器吗